ASUS X455LD终于修好了!!!!!!!!!

楼主(2016-05-30):
    今年以来生意真是差,心情不好啊!!!!!!!!
    正在无聊中,楼下同行拿来一台已经拆开C壳的ASUS X455LD,说进水了,接过机器一看,心情更加不爽了,进水在开关位置,腐蚀了些元件,同行清理了下,看上去掉了几个小 元件,
    把主板拆出来,拍个图片,主要是对比自己清理后的元件位置,这方法很好的,
    板号是ASUS  X455LD REV:2.1,找了下电脑里,没点图,上基地上搜索一番下到了,
    开始清理进水的位置,清理之前可以先用那个跑线路用的小铜刷把腐蚀的位置多刷刷,这个方法也很好,刷过之后用洗板水清洗下,腐蚀的痕迹基本就清理干净了,
    本想找个同样的板图片来对比腐蚀掉的元件的 ,基地上还发来贴,只是没找到,
    没办法,只用打开点图,一个一个打元件对比了 ,为了方便确认,自己还手工画了个草图,
     对比过后,量了各个电感,没有短路的地方,通电 待机有,不触发,
    又是一番检索,测量,还用放大镜观察,发现了 几个引脚腐蚀的电阻,换了后,通电一个鬼样,一番研究后,发现+12VSUS有个位置断线了,飞线之后,触发 外接亮机了,接屏,不亮,
    查看板上,给屏的信号是CPU的EDP信号通过ANX1121这个芯片转成LVDS输出的,这芯片就在进水的位置,唉!!!!!!!!!!!
    网上翻墙GOOGLE上找了一圈也没找到ANX1121的PDF,连电路应用图都没有,无语了,
    没法,对着点位上的芯片信号手工画了个芯片的引脚图,研究了下,发现原理不复杂啊,供电3.3V 1.2V都有,几个脚的对地电阻阻值也正常,PLT-RST有3.3V  SM总线上有波形,而屏的EDID没波,难道芯片坏了,
    芯片发回,先用磨砂的橡皮擦把芯片引脚擦亮,再加点助焊膏,把引脚加点锡,芯片吹了2次才到位,通电试,还是一样,量6脚的RST脚才0.4V,妈的,把芯片烧了,重新焊个,RST正常了 ,还是不亮,见鬼了 ,
    花了不少时间,还没好,放一边,修其他的机器去了 ,
     中午,同行来问了情况,说客户比较着急,能修不,什么什么的 ,走时把硬盘拿走,客户要资料用。
     下午,没其它事情后,又把板拿过来研究,
       看草图,点图对比主板一个一个的量,真没发现问题,用放大镜也研究了下,
     通电后,把关键的几个脚量下,什么情况,3.3V供电才0.5V?之前量过不少有3.3的吗  那个0欧姆的电阻2端都有啊,一把烙铁下去,妈的,电阻一断下面腐蚀了,换来 后,通电,屏终于显示了 ,还是太粗心啊!!!!!!!!!!!!!

网友:
可以 华硕的不好修 都

网友:
兄弟你太牛X了

网友:
华硕没图纸  能找到个点位就不错了  进水容易断线  难修 啊

网友:
华硕不好修。。。。

网友:
楼主技术太牛逼了

网友:
有图有真像  不简单啊

网友(2024-05-21):
楼主技术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