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还修了台lenovo s400 LA-8951P

楼主(2016-05-30):
就拍了三张现象图  很蒙人的这种故障  开机正常点亮 到快进系统的时候 看图

进系统就这样的白 而且还闪的特别厉害 从屏幕附近能听到嗒嗒的声音   我换了几张测试屏有的能点亮 刚点亮就闪的厉害 有的暗屏   还没有找到思路  接着把原机的屏幕装上去后 开机就直接闪了 现在不进系统也闪  我觉得问题也浮现了  拆下主板 看了下屏供电 ,还真发现问题了  有个管子直接烧的鼓起来了 ,再拍张图就好了 没有拍下来 忘了拍了   我把电路打开给大家截图 也可以分析的到位

直接连起来 就好啦

网友A:
估计换这个管子也会好  直连还是不保修 要是后面以后短路怎么办

网友:
屏供电应急的时候可以直连 但是最好还是找个P管换了 防后级短路殃及更多的东西

网友:
直连也可以 就是开机亮屏会闪一下

网友B:
感觉还是换个管子更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换个管子更好点,

你心眼好 就换一个 你心眼好 给我加个一分  二分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心眼好 就换一个 你心眼好 给我加个一分  二分的谢谢

说实在的分我不在乎  我还是在乎我自己 在论坛里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我不能只看大家的帖子    自己搞出来的 也要无私的奉献 这才是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换这个管子也会好  直连还是不保修 要是后面以后短路怎么办

一般 这种的稳定  后极就是屏了  那几率就是中彩票了

网友:
这个管子通病了

网友D:
直接可以测试,还是换个管子吧

网友:
遇到一个双三极管,没有一样的,没办法,只有直连

网友:
白屏跟LED 供电有关系,以前遇到过个三星也是偶尔闪,是偶尔闪,一天可能遇到3次,用万用表根本查不出来,后来用波波一下就看到屏的3.3在闪,换了转换管就搞定

网友:
你保修多长时间

网友:
直连不如换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可以测试,还是换个管子吧

本来我刚开始换了一个  结果 换好了 后来发现 上的n管   一气之下 直连

网友:
不错

lvjingang -8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换一个管保险。

网友:
S400新机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心眼好 就换一个 你心眼好 给我加个一分  二分的谢谢

怎么加分的,最近刚用迅维没加过

网友:
不换管子没什么问题的 还省时间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加分的,最近刚用迅维没加过

就在那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