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5970 37 38掉电!

楼主(2016-05-30):
开机供电正常!一到38 37 辅助供电处的红灯警告  同时 核心 显存 通通没电!!
  另外还有争端卡  54是显卡的什么问题呢?  显存 核心供电正常!
      以及a11角对地阻值的问题! a卡必须有有阻值吗?

网友:
看是不是开启脚电压低了

网友A:
看下核心供电的芯片条件正常吗?供电开启等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核心供电的芯片条件正常吗?供电开启等正常吗

第二个核心坏了

网友:
这个没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