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供电的疑问

楼主(2016-05-30):
锁相环供电1.8V,我在网上查是个反馈电压,这是个什么电压呀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图,差不多大概就是个反馈的意思,可是在电脑主板中,他是反馈锁相什么的,给谁供电的呀

网友:
我记得看到过贴,锁相环供电是给CPU的

网友A:
反馈什么哦 锁相环在电路上就是一个特定单元
最早家庭应用比如电视的调台都需要 当然后面高级点收音机也有
跟踪一个频率的相位
顾名思义就是锁定相位的环路
你给出的电路框图就是对的
维修来讲 你有精神继续看  没有精神就知道这个跟踪相位的电路单元就对
输出频率信号 F2和 输入频率F1的相位差值是恒定的 这个最基本的作用了解就对了
既然是单元电路它就需要外加电压来工作
为了分别电压信号名称 就把这个叫锁相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什么哦 锁相环在电路上就是一个特定单元
最早家庭应用比如电视的调台都需要 当然后面高级点收音机也有 ...

第一次了解,佩服LZ的博学!

网友:
反馈不一定的给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