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显卡供电

楼主(2016-05-30):
台式机集成显卡供电什么时候出来,还有独立显卡供电又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是在CPU供电出来后开启吗

网友:
i3i5是在CPU供电出来后开启,以前的应该是先出桥电压

网友:
具体找下时序看看

网友:
具体到不同类型平台有差异的

网友:
独显看有没有外接 有外接走外接 没规律
775 1156 上电过程中出 1155和以后的跑码过内存出 没集显的u没供电
AMD不清楚

网友:
这个你要看哪个架构的板子,HM55以后的一般就是集显供电要跑码过内存后出来集显供电

网友:
这个主要看是什么类型的平台芯片组了   有些是奇葩的   一般常见的都是桥出后就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