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r 5737LOGO掉电维修

楼主(2016-05-30):
DELL 17r 5737 板号:vbw11 la 9984p

故障:显示LOGO立马掉电
维修过程:1,刷BIOS故障依旧
                  2,测供电掉电的时候各组供电同时掉,因是双显卡,故先断掉独显供电开机不在掉电,上BGA加焊显卡,装机测试正常。

DELLR17 5737.rar

网友(2016-07-08):
我的机器也是LOGO过后掉电 试试

网友:
楼主别骗我,现在分不好赚。

网友(2016-08-14):
我的是时显时不显,开机反复开不显示。下一个BIOS先

网友:
值得借鉴,手上有台也试试看

网友(2016-09-16):
故障一样    显卡问题吗   显卡不到坏的时候呢

网友(2017-11-27):
谢谢楼主,我的是开机几秒就掉电,下载试试

网友(2021-01-01):
这个机器挺多这个问题。加焊就好

网友(2022-02-18):
试一试看手头这个是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