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PLUS开机提示15秒关机

楼主(2016-05-30):
今修一片华硕M2N68-AM PLUS开机提示15秒后关机,网上查是通病USB过流,换822排阻,排阻换了几个,BIOS刷过了,故障不但没解决,变成开机要很久才会亮,开机时诊断卡跑到D5的时候估计要半分钟才会过再亮机,有师傅碰到过吗.
华硕

网友:
我师兄伙好像修这这问题。明天帮你问问

网友:
过流保护不是OC# 的管子问题么

网友:
你找472排阻

网友:
472,我有找到,这个排阻有一个脚连到后置USB口电压是慢慢升,知道这边有问题没图纸不懂搞

网友:
你要找点位图 对着修 不是乱换排阻的

网友:
听人讲这个是桥的问题

网友A:
越修越坏了,唉
linzw
兄弟有同感啊
详情

网友:
要找到USB_OC#信号,看点位图,然后还有看USB供电正常吗。不要乱修先把备份的BIOS刷回去

网友:
这板子真的很怪,越修越多问题,现在是不接前置USB面板不提示15秒关机,但是开机很慢亮还有就是关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修越坏了,唉
兄弟有同感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

网友:
直接把与usb oc的电阻全换掉一般都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