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三端稳压器的疑问

楼主(2016-05-30):
如图,可调三端稳压器调节脚的a,b,c三个点,在哪个点稳压器的输出最高?原理是什么?这问题有些幼稚,可是一直有些搞不懂。。求高手解惑

网友:
通过R2电阻的阻值调节输出脚的电压 不知道对不对 我是这么理解的 俩电阻分压

网友:
可调三端317输出电压

网友:
R2=0时,输出为1.25V
R2越大,输出电压越大

网友A:
楼上三位真心没看懂,我就是想知道,在R2的a,b,c三个点,哪个点输出最高,哪个点输出最低

网友B:
你自己没问清楚。R2的3个点。。。你是可调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没问清楚。R2的3个点。。。你是可调电阻吗

是的,就是把它当成可调电阻的三个点,a,b,c三个点,哪个点输出最高,哪个点输出最低呀,还有一个疑问,可调三端稳压器是不是内部有个基准参考电压呀,他的参考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把它当成可调电阻的三个点,a,b,c三个点,哪个点输出最高,哪个点输出最低呀,还有一个疑问 ...

a点最高、c点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把它当成可调电阻的三个点,a,b,c三个点,哪个点输出最高,哪个点输出最低呀,还有一个疑问 ...

不同的基准电压不一样
什么0.8 1.25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三位真心没看懂,我就是想知道,在R2的a,b,c三个点,哪个点输出最高,哪个点输出最低

写的那么清楚,你还有啥没看懂的

网友:
1117是 输出和ADJ之间保持1.25V压差不变
所以,水涨船高,输出越高,A点越高~~,你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