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液晶电源主芯片的启动电源经过的两电阻问题(求知)

楼主(2016-05-30):
以下的问题是围绕300V经过两个阻值一样的电阻分压的问题:

300V 经过的那两个电阻为什么有的用贴片电阻,有的是用色环电阻,两者能代换通用吗?比如两个470K色环跟两个680K贴片代换?如果涉及到功率的问题请老师们详解谢谢。

R1是470K色环,R2能不能用470K贴片代替呢?

网友A:
阻值和功率一样就行,只要能装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值和功率一样就行,只要能装上............

功率怎么看?贴片电阻功率怎么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怎么看?贴片电阻功率怎么看呢?

贴片的一般功率偏小。

网友:
最好找一样的换

网友B:
都没真正回答上我的问题啊,如果都用色环那 两个680K的 完全可以替代470K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没真正回答上我的问题啊,如果都用色环那 两个680K的 完全可以替代470K吧?

楼主的表述不清楚,回复的很明白了--阻值和功率都和原来一样,降低一点要求相近也可........

网友:
启动电阻阻值偏大点没有问题,可以代换的。

网友:
贴片电阻没有这么长啊   用色环的 就有色环代替 大点都没有关系

网友:
阻值相同,还要看功率

网友:
都用色环电阻吧,色环的功率大点,不过很多显示器基本上都是514或者684的铁片,等做启动电阻

网友:
谢谢大家,我个人总结觉得,启动电压有一定的要求不能单个随意的用大点的阻止代换因为会影响芯片启动电压值,但是电流不是要求很高所以色环与贴片应该可以替代,涉及到上面朋友说的不够长的问题如果实在临时可以找不到同型号的色环完全可以手工飞线但是阻止要比原阻止大并且 R1 R2要同时换。
不对的地方请斧正。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