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 先插适配器后插电池充电正常 反之大短的奇葩故障!!!

楼主(2016-05-30):
机器型号:Y410P
故障:单用适配器或者电池开机正常,先插电池再插适配器就大电流。(刚开始以为是电池放电管击穿,可后来发现先插适配器再插电池就正常)  这个问题有点匪夷所思啊!!!
     机器刚拿来的时候大短,干掉电容之后问题解决。本以为可以收钱了,哪知道会遇到这种问题。。。  废话不多说了
首先我量了供电电池接口,没有19v看来确实不是隔离管的问题(意料之中。。。)
当我只插适配器不插电池的时候,PQ310控制级19v(正常)。这个时候插上电池,控制级依旧为19v(正常),电池充电电流0.9A(正常)。当我拔掉适配器再插上的时候PQ310的控制级只有2V了。这个时候PQ310导通,出现了大电流的现象了。
    按照此方法去查PACIN,发现大电流的时候PACIN为低电平(不正常)
PACIN来自于ACPRN,ACPRN在插上适配器的时候,正常为低电平。实测为高电平(不正常)
能引起ACPRN不正常的自然就是ACDET了。先插适配器的时候,再插电池。ACDET都正常为2.7V。拔掉适配器,再插上。故障重现。ACDET只有1.4V了(不正常)并且VIN电压只有12V了。。。。。(连适配器电压都被拉低了。。。)VIN来自于适配器接口。
当我只插适配器的时候,测量PQ310 5678脚19v(正常)123脚19v正常)第4脚19v不正常) 正常应该为低电平让公共点电压完全导通才对啊。(看来故障点找到了)     经过测量发现第4脚和123脚之间的阻值为51欧姆(万用表200欧姆档) 依次拆除PQ301 PQ303 PC301 PR302 (运气太差直到拆掉PQ302 才恢复正常)

  故障分析:由于PQ302损坏导致到达PQ302的123脚电池供电电流很大,当接上适配器的时候19v电压加到PQ301的D极,PQ301的控制级为低电平就会完全导通瞬间产生大电流。适配器电压也会被PQ301的体二极管钳为成12V。
当我先插适配器的时候PQ310会被截止,这个时候插上电池自然不会大电流。
         有些时候遇到的故障现象可能一时想不出头绪,但是当你认真去修的时候,问题也许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帖子编辑的很详细,希望一些小白也能看懂

网友A:
不错,分析的很透彻,基本功很好,不像我,上来就会把P管换了,不行再换个P管,没有楼主的思索探求的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分析的很透彻,基本功很好,不像我,上来就会把P管换了,不行再换个P管,没有楼主的思索探求的精神

我那么干的话就没有发帖的必要,也是希望一些小白学到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

网友B:
仁宝的 大短路都会烧的好吗  难道你们那边没有 我这边 都烧的 所以我都买了很多P的MOS管 板子都拆光了

网友C:
基础差看得一塌糊涂啊就是那个场管击穿了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仁宝的 大短路都会烧的好吗  难道你们那边没有 我这边 都烧的 所以我都买了很多P的MOS管 板子都拆光了

呵呵  没必要买啊  保护隔离管很好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础差看得一塌糊涂啊就是那个场管击穿了对吧

已经讲的很详细了啊

网友E:
写的真好  帮助很大 果断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写的真好  帮助很大 果断加分

你刚去实地没多久吧

网友:
带电池插电大短 第二个隔离管重点排查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大短,排除之后肯定要测保护隔离的啊,不然大短,一般是P沟道坏

网友:
最后.故障分析:错误不加分了,但是支持LZ把故障解决过程写出来.

网友F:
联想仁宝的板子 大短路 PQ302必烧,看来你修的不多。

网友:
仁宝的大短路必烧

网友:
分析得很清楚, 看到故障,有点头晕,结果看你图文就理清楚了

网友:
厉害,分析的太透彻了,学习了。

网友:
故障分析的很好,PQ302损坏拉低了适配器电压引起大短了

网友:
大短路的主一般那个管子都会坏,修多了就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  没必要买啊  保护隔离管很好拆啊

拆肯定好拆啊   我的意思是不够用 肯定要定啊

网友:
联想的保护隔离  经典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B

网友:
故障分析的很好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个2级管上去

网友G:
这样的故障真不多见!一般都是放电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仁宝的板子 大短路 PQ302必烧,看来你修的不多。

我入行才一年时间啊 你都干了8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故障真不多见!一般都是放电管坏的!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分析很相信你,学习了

网友:
很少遇到的。

网友:
“当我先插电源适配器的时候PQ310” 应该为PQ301吧

网友:
不好意思,还仔细看,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H:
这个故障,以前确实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故障,以前确实修到过

以前没遇到过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维修思路。精准,细致。加分!!

网友I:
仁宝以前大家怕的就是点火

网友:
基本功扎实,想你学习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  不过我那是隔离管被我换错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不错,分析的很透彻,基本功很好,不像我,上来就会把P管换了,不行再换个P管,没有楼主的思索探求的精神

哈哈,不行再换个,你也是个人才,不过是人都会先换P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肯定好拆啊   我的意思是不够用 肯定要定啊

管子又不贵,定新的最好,定芯片的时候就一起定了啊,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给别人打工,能省就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仁宝的板子 大短路 PQ302必烧,看来你修的不多。

哎,有经验,就是解决快

网友:
分析透彻,不错

网友:
分析的不 错支持

网友:
有点绕啊,

网友:
分析的很好,思路清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加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哈哈,不行再换个,你也是个人才,不过是人都会先换P管的吧

因为修的多了,这两个管子电流大,坏的多,首先排除这两个,不行就可以查充电芯片,反馈等,一般不进水干嘛的充电芯片坏的少一点

网友:
厉害,思路清晰,基础扎实

网友:
大短然后烧保护隔离管也算这机器的通病了吧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大神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学习了,楼主说的好详细阿

网友K:
我手上有一台电脑的DELL的,大短修好了后不能充电  郁闷

网友:
实在太拼了.

网友:
应该加分

网友:
楼主你备份的有没有BIOS啊

网友:
有了   给我一份呗

网友:
前两天也修过一样的问题,PQ302击穿了。

网友:
逛论坛,学新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仁宝以前大家怕的就是点火

我这边烧的严重的几乎都是仁宝的板子

网友:
楼主,学习了,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很经典,先评论再仔细看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GS击穿 还是DS击穿?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因为修的多了,这两个管子电流大,坏的多,首先排除这两个,不行就可以查充电芯片,反馈等,一般不进水干 ...

现在手上一个东莞L600D-XXX的机器,(-后面好像是09B)
装电池开机,有时候进系统LOGO要掉电。有时候进到桌面掉电,
不装电池就没事,
明天换个电池再试试,

网友:
好高深,看的云里雾里

网友:
很好.有过一次经历.电路就更清晰了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 学习了

网友L:
现在发帖挺频繁啊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还好没你这么复杂,

网友:
我小白,想问问楼主,维修这问题需要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适配器的电流可调,但是电池的电流不能控制,如何避免大电流烧坏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发帖挺频繁啊

你认得我?|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手上有一台电脑的DELL的,大短修好了后不能充电  郁闷

之前故障在哪 排查那个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J:
现在手上一个东莞L600D-XXX的机器,(-后面好像是09B)
装电池开机,有时候进系统LOGO要掉电。有时候进 ...

查一下保护隔离 是不是输入电流不够

网友:
吕总,你说呢

网友:
仁宝的一般都会烧

网友:
电容短路以后 一般都是场馆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保护隔离 是不是输入电流不够

嗯,也可能是电池坏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得明白,收益良多,学到了电池与适配器同用,不光是放电管问题,保隔管也不能放过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你哪个?????

时运。。。。。。黄

网友M:
测量PQ310 5678脚19v(正常)123脚19v(正常)第4脚19v(不正常) PQ310是电池隔离管 怎么就不正常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哈哈,不行再换个,你也是个人才,不过是人都会先换P管的吧

一把我也是喜欢先换个管子 嘻嘻

网友:
贴子还是不错的,一步一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L:
时运。。。。。。黄

偶尔发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测量PQ310 5678脚19v(正常)123脚19v(正常)第4脚19v(不正常) PQ310是电池隔离管 怎么就不正常了

控制级19v  还正常吗?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感谢楼主  又学到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控制级19v  还正常吗?

19V隔离电池 难道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19V隔离电池 难道不对吗

这是保护隔离管

网友:
电路分析得很透彻

网友(2018-06-06):
条理清晰,
这种奇葩问题绕的头都晕了

网友:
楼主最后的总结,其实有点瑕疵,我重新解析一下原因。
当机器短路时,从不正常的ACDET反推,发现ACDET的电压源头vin只有12V,这本身就是问题。
当电池模式时,第二个隔离管的作用,就是防止适配器的电,流向电池的。那么这个隔离管应该截止,也就是说,vin理论为0V,实际中可能会有点漏电。
即:电池模式,vin还有12V,就是原因一。
同时,适配器重新插入时,充电芯片识别到适配器,再去隔离电池会有一个时间过程,尽管很短很短,而这个过程的关键,就是第二个隔离管得隔离适配器的电。即:适配器插入后,第二个隔离管未给充电芯片时间,去重新隔离电池,这是原因二。
前面2个原因合在一起,大短了。

网友:
修理笔记本主板分析很是必要的。也是伤脑筋的事情。也收不到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