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不显

楼主(2016-05-30):
今天接到DELL M421R 不开机,电流上过1.5左右,有小跳变,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求解
不开机

网友:
这种电压复位斗正常的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换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修好了没?我手上也有一台跟你的一样的问题……

网友:
多多看帖子吧!

网友:
我的电流跳变完也是1.5A左右,无内存复位,两个bios都干了还没好,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没人修好吗?这机修的我郁闷,一直没好..

网友(2016-07-04):
我这里也有一台偶尔能显示,显卡特别烫,能不能把独显禁用了?

网友:
DELL 的 没报警吗?几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