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271X与ALC 289不能代换

楼主(2016-05-30):
接一台宏碁4750G,没声音,手上只有ALC289 ,换上试了下。ALC271X与ALC 289不能完美代换,刚试过了,换完能出声音,就是杂音很多。。。。。。。以后遇到的兄弟不用试了。。。。。

网友A:
一般代换都是客户急才去代换 不然就直接订一样的换 免得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代换都是客户急才去代换 不然就直接订一样的换 免得麻烦

客户使劲的催哈。没办法,

网友:
有时代换后,驱动一切正常,就是没声音,,,,,所以最好用原芯片

网友:
外设部分接触得少,楼主也是艺高人胆大啊,我都不敢随便代换搞不亮了就麻烦了

网友:
一般常用待机芯片我会代换  其他得都不会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