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 让我有点头大

楼主(2016-05-30):
前天接到一台宏基4551G AMD独显机器,上电09左右不开机,拆机发现北桥被干过,这货大神们都知道,北桥,BIOS,电池,一般就这些事,一看这情况,干北桥,上电2.09左右亮机,装上散热架,屁颠的接屏,爱玛,刚亮,咔,掉电006…002,再接再咔,后不接屏,外接倒正常了,试几次,外接至1.85左右也掉,由于别的一堆板还要搞,就放下了,赶巧今天一同行又拿一台这货,上电到1.58左右,拆机一看,都没动过,初测后,直接干显卡,重置后,上电206左右亮机,轻车熟路,接屏,尼玛,刚亮,206……006……002,单外接,正常N久,一接屏,掉电,有时还不亮,外接都好,爱玛,这两货一样一样的,真不好受,拔凉拔凉滴…测屏接口定义条件还好,只是19V偏低,只有18.1、2,这应该是可以的,后拆屏,换了,还这样,就只有屏线没换了,手头上没有,但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这里各位同仁有修到这情况的,帮忙思考一二,给个建议,这里谢过,不说了,洗洗睡了,明天还要苦逼一堆板板,他NND,客户电话里的声音比雷公还阿巴桑啊……谢过谢过!祝大家生意兴隆,财源滚滚,美女相伴……

网友:
屏19v是公共点直接过来的,楼主用电池试下正常不,看是不是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是要量下公共点电压  还有北桥重植不行就换

网友:
您为什么不换一个显卡呢 正常情况  你都明显知道是显卡的问题 你直接干一个新的显卡下去 不就知道啦 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两台如果是显卡导致的

网友:
这机子电池没电也不行

网友:
楼主修好回个结果

网友:
换屏线试试啊

网友:
问题己解决,屏线接口左往右4角3.3V断线,边靠接地外皮————,感谢同会关注!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样的故障的4551G,开机1。4A左右不显,COMS电池只有1。2V,换了后能显但是马上掉电,BUOS刷过,桥做过,C757,C758换过,还是不行,最后没办法加焊了一下3V电池座,好了,不掉了,同行可试试,我也没想明白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