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两个显示器,一个暗屏,一个黑屏,电源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6-05-31):
简单说下吧,因为比较简单,暗屏的那个,我测试了灯管没问题,那么一般就是高压有问题了,拆开一看,高压三极管虚焊了,加焊OK还有一个,电压不稳,电容鼓包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A:
这个DELL的是三极管是用的C5707吧,建议楼主把2个5707中间的电容换掉,还有就是高压包电感等全部加焊 有通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DELL的是三极管是用的C5707吧,建议楼主把2个5707中间的电容换掉,还有就是高压包电感等全部加焊 有通 ...

没有抽过高压包啊?
一般高压坏了,都是加个高压去的,高压不怎么好久的,真的,其它电路问题都比较好修

网友B:
我今天修一个联想显示器不通电 烧2两个2级管 换上ok led的

网友:
灯一闪一闪的应该是电源部分 出问题了吧

网友:
灯一闪一闪的电压不稳,我都是先换电容。

网友:
比较常见的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修一个联想显示器不通电 烧2两个2级管 换上ok led的

现在LED很容易坏12V的二极管,那个SR5200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LED很容易坏12V的二极管,那个SR5200什么的

是的 是这个东西

网友:
大那个二极管坏还好找,如果是电源IC 6个小脚那种,找都不好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