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视盒]
请问下。有人知道电视盒能直接加大内存吗???

楼主(2016-05-31):
自己更换大内存需要修改固件吗???需要我就不换了。。。

网友:
没有有人知道吗

网友A(2016-07-11):
这个比较难吧?有可能还要刷固件

网友:
不能加的。

网友:
理论可以是的,就像路由器一样里面有一个芯片是内存芯片,要换成一样的大一点就可以,但是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难吧?有可能还要刷固件

恩 比较困难  不建议加 别弄的不亮机了

网友:
你是加内存卡呢还是换运行内存呢,运行内存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