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77a-g43掉电,不过内存

楼主(2016-05-31):
zh77a-g43掉电,不过内存。假负载测量,scl 3.3伏。sda的电压1.6伏。这个电压,正确吗??三代内存的sda.是多少呢。

网友A:
SMDATA1.6V肯定不正常,正常是3.3V,看下连着的小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DATA1.6V肯定不正常,正常是3.3V,看下连着的小芯片

你好,我跑线,就找到了一个相连的电阻,其它的芯片,都没有找到。它不会和桥有关系吧? z77平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跑线,就找到了一个相连的电阻,其它的芯片,都没有找到。它不会和桥有关系吧? z77平台的。

这个应该还连接到小八角芯片在内存槽边上

网友:
那个电压一般是3.3v的

网友:
你修好没有啊

网友(2016-07-19):
cpuIC旁边的s45b八脚芯片

网友C:
我有十几块这种问题的板,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十几块这种问题的板,修好了!

是同样的问题吗,是的话说一下

网友:
3.3v的吧

网友:
好像是3.3V。记得好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