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怎么拆

楼主(2016-05-31):
(图片)

网友:
经常把胶搞坏

网友:
怎么没看到有图,电容一般都是加锡熔了就撬

网友A:
翘脚一边   就得用烙铁

网友B:
AOC显示器上的板子吧?

网友C:
想完整拆下来上返修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AOC显示器上的板子吧?

不是的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完整拆下来上返修台。

返修台会把他搞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翘脚一边   就得用烙铁

电烙铁会把它胶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