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D外接显示内接无显示

楼主(2016-05-31):
如题一台K55D 来的时候 不触发。。换了 EC 可以开机了。。但是外接显示内接无显示。外接的时候 切不过。。显卡换过。。显卡电压 全部测试了下。都有。。

网友:
晶振  屏接口lvds阻值  屏供电 屏 屏线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顶

网友:
那得测屏接口的参数正常不?

网友:
查LVDS数据信号     中间有断线  或者LVDS模块坏了

网友:
阻止都正常。。感觉是 识别不到屏的。

网友:
查一下edid

网友:
这有个显示芯片  在屏线接口背后面的

网友:
有换过屏幕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