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42P10FBEG灯闪不开机维修实例

楼主(2016-05-31):
接修一台TCL L42P10FBEG不开机,通电指示灯一直闪,不开机,测量电压3.3V不稳定。不接负载单独测量3.3V待机电压发现电压正常,测量C806电压也在跳变,正常情况下该电容电压为310V,于是拆下该电容,发现有一个脚已经变质脱落,代换后故障排除。

受到警告 2#

网友:
路过  赚点积分

网友:
小心版主禁烟.............

网友:
楼主这钱捡的爽利  收多少钱呀

网友:
下次在这样 直接扣分 警告一次

网友:
好技术,这个也可以!

网友:
大电容 不稳定导致

网友:
好奇这个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大电容漏电引起的问题

网友:
大电容很少坏  脚腐蚀就见过一些 鼓包 是很少见

网友:
想学电视维修 不知道从何学起

网友(2016-07-14):
这么小一个滤波电容,是拆下才看到引脚脱落吗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