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信号少一格故障维修

楼主(2016-05-31):
iPhone6信号少一格故障维修

  接修一台iPhone6,比正常的手机信号少一格。拆机检测发现,主板各个部分正常,修了2个小时,最后发现原来是它的问题。

post_deleted

网友:
这种故障真不好修,是人为掉了吧

网友:
赶紧记住  以防万一

网友:
是电容  短了 还是电容掉件??

网友:
这是耦合电容还是滤波电容,这都能被你看到,如果是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这种故障真不好修  记一下下次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
拆的时候弄掉的吧。。。

网友:
没标识元件号,不知道是哪个电容

网友:
这是什么电容?

网友:
这是在什么位置的电容??

网友:
技术分享,值得顶起

网友:
补个小电容就行吗

网友:
发现  修手机的  还是比修电脑的  厉害啊   现在修电脑的 不行了  想学修手机

网友:
就是尾插坏了吧。正常直接换个尾插就好了。不过楼主也是神人。这样也能查出来。

网友:
干甚么 都得心思缜密

网友:
楼主给个电容在图纸上的位置号嘛,小白我都搞不清楚这个电容是哪个

网友:
维修是个细致活。

网友:
好细心 这样都能发现

网友(2016-07-01):
这在尾插上啊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能看到,我想问下这电容可以随便换一个上去?还是指定容量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碰到过 学习了

网友:
貌似是尾插排线上的,直接换个也行

网友:
经验不错,遗憾的是没表达清楚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请问一下:6s换尾插后信号跳水是哪里故障?跟这个电容有关吗?装回原排线信号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值得推荐

网友:
牛人 火眼金睛

网友(2016-09-08):
那个位置,没有说明?

网友:
怎么觉得修手机比修笔记本难呀

网友:
长见识了,好东西

网友:
这个尾插上的电容。。参数多少?

网友:
很好 很牛逼

网友:
随便戳了一个上去吗?、厉害啊,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找了,

网友:
那就直接换个尾插就行了

网友:
这个电容是那里的电容,电路图,点位图!

网友:
今后修机谁要是手残 直接剁手   大神也救不了这机器

网友(2016-10-09):
遇到过一例,自己手残 换WIFI的时候弄掉了 真心人为的

网友:
电容的作用是啥啊!

网友:
不错   一般没人注意这个  一顿修板子 呵呵

网友:
这应该第一时间排除的啊

网友:
这个直接换尾插就好了吧

网友:
换个尾插排线应该可以哦,因为天线就在上面

网友(2016-11-09):
发现手壳 坏了造成 信号不好的

网友:
少一格也不影响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