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9格机解锁

楼主(2016-05-31):
确保手机电量充足,然后把华为P9关机,在关机状态下同时长按住“电源键”和音量上键直到屏幕上出现logo图标时即可,这时手机就进入到了Recovery界面,Recovery模式中触摸屏幕是不能用的,只能按音量上下键选择,按电源键表示确定,按音量上下键分别选择【恢复出厂设置】和【清除CACHE分区】这两项。清除CACHE分区和恢复出厂设置,华为P9清除完成后,然后选择【重启设备】即完成双清操作,

网友:
双清已经是很传统的做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