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老式大屁股彩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6-05-31):
我家的大屁股老式彩电开机时需要猛拍一下才能啪的一声开机,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是设置了待机时间而待机了.但我并没有设置,我想既然要猛拍才能开机,有时会自动关闭到待机状态。可能是晶振不起作用或老化了,二话不说,叫我爸帮我抬下来,由于自己是得了侏儒症,不长高。力气小。3下5除2,拆完机后立即找晶振。找到了约是比时钟的14.318晶振样子长的(不是圆筒状的晶振)晶振。立即摇了两下,拴一根绳拉出来,怕以后还要拆机摇。到此此机修复。再也不用开机前要拍一下了,也不会啪的一声跳到待机状态了。跳待机状态是不能按待机键恢复过来的

网友:
用绳子 给晶振 做起震引导吗??有创意~

网友A:
确定是晶振的问题?不会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晶振的问题?不会是虚焊引起的?

都用了3天了,以前只要电视机一打开就会这样

网友B:
求加分阿!没分了,看了不给祝修到板子全是CPU大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加分阿!没分了,看了不给祝修到板子全是CPU大短问题

不要诅咒别人好吗 这样不好

网友C:
我肯定的告诉你,不是晶体的问题,是有焊点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肯定的告诉你,不是晶体的问题,是有焊点的地方有问题

哈哈 我不会修彩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