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卡器可以修理吗

楼主(2016-05-31):
在x宝买了个读卡器,用了二星期就坏了,
读卡器完全没反应,灯不着,
请问是坏甚么可以修理吗?
请指点谢谢

网友:
没想到 现在还有用到读卡器的东西啊~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上面看似并没有元器件,只是个接口而已

网友:
有的是USB接口断或脱焊

网友:
这东西直接扔了吧!上面没有可修的东西

网友:
买一个新的才多少钱啊 何必要修呢

网友:
纯粹学习经验吧

或者  闲的没事做?

网友:
看见那个又黑又圆的那个了吗,换掉就可以了,不过要换你得买个风枪 芯片,还要技术过硬才行

网友A:
芯片是牛屎芯的,没什么元件可以修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牛屎芯的,没什么元件可以修的了,,

谢谢
底板有二颗贴片电容,会关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底板有二颗贴片电容,会关事吗

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