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维修经验

楼主(2016-05-31):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长城M1931,一听到这种机型就知道是程序的问题,插上电,按按键没反应,拆开量按键电压,各电压都有3.3V,打开自己的程序包,刷了一个还是不好,没插没信号之前是白屏,然后就灭,插上信号线没有反应,在白屏,红绿蓝在不停的重复跳,看来还是不对;以前修到一台也是长城的机器,是MCU,程序都坏了,于是我就是其他料板上拆了一各MCU,25L005MC的,然而原来的是25X10AN1G型号的,刷上去也是一样的现象,有换了一个程序,又在某宝上买了一个,把原来的和现在的程序都刷了一遍还是没用,折腾到昨天晚上六点,因有事早回去;晚上一边洗脚一边还在想,是不是主芯片不好,没有接收到信号,今天早上早早的来到店里,换了一个主芯片还是没用,以前看到论坛一个帖子,把原来的芯片刷原来保存下来的程序,就好了,最后一招,我也试了一下,无信号,图像显示出来了。下面大家请看图。

网友:
程序附上。

网友A:
那问题原因应该是主控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问题原因应该是主控坏了吧

不是主控,换了主控还是没用,一样的现象,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B:
是啊,是很奇怪,不过就是好了,在测试中,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是很奇怪,不过就是好了,在测试中,没有发现问题。

修好就行啊

网友B:
楼主你修电源吗。,我有一个电源不会修,是我的硬伤,寄给你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修电源吗。,我有一个电源不会修,是我的硬伤,寄给你修吧

我也不修电源啊

网友B:
寄给迅维,迅维说手机和笔记本都来不及修,你有认识的吗,介绍一个呗

网友:
你这问题还真奇怪,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寄给迅维,迅维说手机和笔记本都来不及修,你有认识的吗,介绍一个呗

我不认识修电源的啊

网友B:
好吧,我这个是新巨电源,人家说厂家买过来要3600,看上去的话,七八百多顶多了,5VSB有了,可是一短接绿线,就炸保险,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都是高人  小小白 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这个是新巨电源,人家说厂家买过来要3600,看上去的话,七八百多顶多了,5VSB有了,可是一短接绿 ...

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先不装保险,接个灯泡,亮一下即灭就代表后级不短,再上保险。

网友:
经验大似学问。搞维修,修好就行。

网友:
电源一般没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先不装保险,接个灯泡,亮一下即灭就代表后级不短,再上保险。

我应该把电源芯片一起换了的,我只换了MOS管,和周围的元器件。

网友:
楼主  请教一下  热风枪吹驱动板芯片  温度和风量该在什么范围

网友:
用原片子,原程序重写下,学习了,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D:
这程序会引起红绿蓝闪烁

网友:
维修过程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收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程序会引起红绿蓝闪烁

是啊,亲自验证过。

网友:
BIOS坏得最多!!!

网友:
不客气,小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