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经验总结若干

楼主(2016-05-31):
主板维修经验总结若干

  本人从事电脑维修好几年了,今天闲来无事,总结一下维修主板的一些常见故障排除方法,总结不到位的,或者有更好的维修方法,欢迎各位多多交流……闲话不扯,开始总结:

1. BIOS作用:BIOS是开机初始化,检测系统安装设备类型,数量等。
2. RESET的产生过程:PG→(门电路,南桥)→RESET复位(ISA槽B2脚,PCI槽A8脚,AGP槽B4脚,IDE的确1脚)
3. CLK产生过程晶振 门电路 南桥   ISA 20脚  PCI 的D8  AGP的D4   OSC 基本时钟 开电就有,直接送到ISA的B30,如没有OSC 则时钟发生器坏
4. 主板不能触发  电源排线的绿线经过一个三极管或门电路(74HCT74,14,07)受IO芯片控制或南桥,再从IO或南桥到PW—ON 插针。(ATX 电源可以强行短路绿线与地来触发主板)易损元件1、电池没电2、跳线错误3、实时晶振或谐振电容4、74门电路 5、IO 6、南桥
5. 判断主板的故障时,一定要测CPU 三组电压2。5V   1.5V  2V  RESET,SCLK,内存供电3.3V,是否正常,再看其他的原因.
6. CPU旁边的两个大管当不上CPU 时,可能无电压输出,插上CPU,应有3.3V和1.5V给CPU  剩下的2.0V 内核由旁边的一个小管子供给.这2个管子只给CPU和北桥供电
7. 有些SCLK 信号不经过南桥,直接到CPU 脚和AGP.PCI
8. 电源插座(主板上)各电压通向哪里?掌握RESET、CLK、READY、PG信号产生RESET、PG→时钟发生器→CPU(RESET)。主板上印制线曲曲折:是为了满足信号同步的需要。

9.BIOS的22脚CS(片选)由CPU产生→北桥→南桥→BIOS的22脚。
10.若诊断卡跳C1-C6,U1-U6表示不读内存①首先看内存是否有短路,接触不良。②查内存的RAS,CAS,CS,VCC。
11.若不能触发,查灰线→经过电阻,电容→7414门电路→南桥→ISAB02,PCID8,CPU。
12.若橙线性3.3V对地适中多为BGA故障①BGA,②I/O芯片,③时钟发生器,④电源IC。
13.DBSY(370CPU上就有)→数据忙信号:拆下BIOS,插上CPU,测若无波,北桥坏,前提是(CLK,RESET,VCC)都具备。CPU上的CLK是时钟发生器经过北桥到CPU座上的。
14.新板故障多在①电源IC②I/O芯片③BIOS。旧板故障多在①南桥(FX,VX )②BIOS③I/O芯片。
15.不能显示①电源部分②时钟发生器③I/O芯片。
16.IDE不能检测→多是IDE口旁边小排坏了。
17.开机不显示→CPU可工作(即POST显示到达26)→BIOS坏(换)。
18.PⅡ,PⅢ死机①主芯片散热不良②时钟发生器或晶振坏③CPU供电不正常④CPU座接触不良。
19.电源插座上绿色线5V,一路到I/O芯片,一路经过门电路到南桥。
20.待命电压由电源紫色线→电容,电阻→一路到I/O芯片,一路到南桥,一路到北桥。
注:待命电压5V,只要是电源插头插到主板上,北桥,南桥或I/O芯片就有5V电压,主板如果不触发它,南北桥不应有温度。
21.I/O芯片也有几脚连接到北桥。
22.CPU发出CS(片选)信号→北桥→南桥→BIOS22脚,当BIOS的22脚收到CS信号后,24脚就输出一个OE(允许输出)信号。
23.检查RESET复位信号故障时,不但要检测时钟信号产生电路,还要检测PG信号和RC电路。
24.①内存二排二行10脚CS片选是由北桥提供的。②BIOS22脚上的CS产生过程是由CPU→北桥→南桥→BIOS的22脚。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一些排除主板故障的维修方法,大神勿喷,多多交流,给加点分也行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