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55CV,反复自动重启,复位打值低,求确认是不是桥坏了?

楼主(2016-05-31):
加电反复重启,间隔2-3秒,不走码。

经过打值发现pci_e大概在20左右,感觉偏低,用3.3v烧,结果电流才0.026没啥收获。没找到图纸,这不能判断是桥的问题吧,也有可能是io ?

网友A:
你可以上U看下电压都正常吗。这个缺电压也会无限重启掉电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上U看下电压都正常吗。这个缺电压也会无限重启掉电的吧

上u也是这样,后来干脆去掉u,依旧。现在有点担心pic_e_rst偏低会不会不正常

网友:
别的复位点正常吗?如别的点正常最后再考虑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u也是这样,后来干脆去掉u,依旧。现在有点担心pic_e_rst偏低会不会不正常

先测试下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偏低的应该有可能是有拉低,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下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偏低的应该有可能是有拉低,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电压转瞬即逝,不过都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