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4.1版本 通电自动上电0.7左右掉电重启,如此反复!

楼主(2016-05-31):
华硕K42JR 4.1版本  通电自动上电0.7左右掉电重启,如此反复!  实测各路电压均已产生,唯独没有CPU供电,查供电开启均正常,更换CPU 和CPU供电无果,加焊PCH无查,果断更换故障解决    此例 是VID组合出问题导致CPU芯片不工作引起之故障!

网友:
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网友:
楼主好果断啊         加分了

网友:
碰到一个一样的故障    不知道是不是PCH 坏了

网友A(2017-09-02):
VID不是进CPU了吗。VID是PCH控制的吗

H55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电路分析清晰,少走弯路,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D不是进CPU了吗。VID是PCH控制的吗

他应该 是这个意思 ,PCH 没发出来 PROCPWROK 。。 导致没有SVID

网友:
这帖子简单明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