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2211hb vga白亮不清晰 dvi正常

楼主(2016-05-31):
dell e2211hb vga白亮不清晰 dvi正常,着急等,谢谢

网友A:
什么叫白亮不清晰

网友:
那查一下VGA的接口

网友:
打下看下RGB的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白亮不清晰

发白,发亮,不太清楚

网友B:
给照片看下。VGA一共就五根线   红绿蓝   行场      查一下VGA  接口1 2 3 是否正常。是否有微短路

网友:
对了的话楼主给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照片看下。VGA一共就五根线   红绿蓝   行场      查一下VGA  接口1 2 3 是否正常。是否有微短路

123全都正常

网友:
看看rgb三基色

网友B:
我有个障眼法,楼主可以修好。也就是说不是直接解决故障而是绕路解决故障。楼主把DVI接口飞线到VGA接口  把原来的VGA接口来源断开     VGA的 1 2 3    13 14   接上就可以

网友:
看了,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障眼法,楼主可以修好。也就是说不是直接解决故障而是绕路解决故障。楼主把DVI接口飞线到VGA接口   ...

能用vga正常接出来 ?听着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用vga正常接出来 ?听着不对啊

那是你没明白接口定义。

网友D:
是不是对比度太高了,,还原下出厂,,要么就是数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对比度太高了,,还原下出厂,,要么就是数据有问题

这个办法行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没明白接口定义。

我明白接口定义,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直接换个转接头

网友:
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刷了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