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板载的赛扬CPU换成I5的怎么样

楼主(2016-05-31):
收了个戴尔的15.6笔记本 成色挺好 就是配置太垃圾 3代赛扬的CPU  板载的 还是集成显卡 直接换成i5的怎么样 会不会显示 有人试过吗

网友:
是换成板载I5的那种 从料板上拆一个 不知道风险大不大 别到最后没搞好反而把板子搞坏了

网友:
没试过,费那么大劲不值当

网友:
费了很大劲,最后怕BIOS不支持就白忙了

网友:
只能看看板支持吗

网友:
可以换,但可能你的机半小时后会掉电,PCH看下是什么样的

网友:
相同平台的CPU都通用,难道不是吗?没听过升级CPU还要刷BIOS。

网友:
年轻人    不要作死啊....

网友:
没必要吧 有风险 搞不好还不亮

网友:
你看下芯片组支持这个CPU与否,支持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带着必死的决心试试吧,试完记得上来说下

网友:
如果有料板,确定CPU是好的,可以试试,I5能多卖400没问题吧

网友:
你觉得有可能吗,芯片组很多信号都不一样

网友:
感觉LZ有点一步登天,CPU的供电电路,电压电流能不能符合要求啊!

网友:
异想天开!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散热片可能都不支持,还有桥支持不支持,据说有阉割版的桥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就看你的技术了。

网友:
最主要不知道散热器TDP能支持I5不...

网友:
风险太大 可能不行哦

网友:
有上进心,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