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常见问题

楼主(2016-05-31):
 无线网常见问题

  无线网络连接不上的问题有很多,出现这样的问题实属纠结,更让人着急的是急着用网,面对这样的问题,不要着急,首先出现这样的情况分很多种,如果是笔记本的话,看下无线网卡开关是否开启,或者是不是按到快捷键了,网卡驱动有没有问题,如果是台式机的话,首先看一下网卡驱动是否已安装,网线是否连接正确,如果有路由器的话,查看路由器设置是否正确等,下面我们具体讲一下

  笔记本设置:

     1、查看网卡开关是否开启,如果没有开启,开启即可,如果找不到开关在哪,如图所示:

    2、查看网卡驱动,检查下你的网卡驱动是不是安装完整,如果是存在感叹号的状态,重新安装网卡驱动,当网卡驱动正常即可,如图所示:

  (注意:如果你没有原有的网卡驱动光盘或者是网卡驱动备份时,你要从网上下载一个360驱动大师网卡版或者是驱动精灵集成网卡版就能解决)如图所示:

     3、查密码是否错误,输入无线连接密码的时候,如果密码比较长有可能会输错密码,所以建议大家再输入一次密码。如果有可能,直接使用复制粘贴的方式输入密码。复制粘贴的时候,注意别选中无关字符,或者是当无线网名一样时,一定要重新输入无线网密码。

     4、当你在以上的问题试过但是仍然没有效果时,那就要查看你的无线路由器的设置是否有问题了,将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无线路由器(注意:之前我们讲过路由器的设置这里不再重新讲述了)

  台式机无线设置:

  我们上面讲述了笔记本的无线设置,台式机和笔记本的设置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台式机上面的无线是由一个插在USB上面的无线接收设备接收的,当你在安装上无线接收器驱动时和上面笔记本安装驱动相同。

       注意:当你以上都试过了,找到无线接收器重新插拔试一下,有可能给你意想不到的结果

  怎样用电脑发射无线信号,让手机和其他设备连接?

  首先你要确保你的电脑能搜索到其他的无线信号,或者你是笔记本,或者是你的台式机有无线接收器,在以上前提下你只要下载一个360安全卫士,在360安全卫士的右下角点击“更多”,其实网上类似的软件很多,大家上网可以自己找找,小编就以360为例,给大家简单说明一下,如图所示:

  点击后,在里面选择“免费Wi-Fi”选项安装即可,如图所示:

  它会提示你设置无线名和密码,不设置也可以用它的随机密码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