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s22a330 电源指示灯不亮 显示器无反应

楼主(2016-05-31):
  通上电之后显示器无任何反应,电源适配器排除,看到这里的大神经常说测试驱动板上的电压,我不知道测试哪几个点,有没有好心人 能指点一下,到底测试驱动板上的哪几个点...才能排除驱动板是好的..跪谢

网友:
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拆开后 测试 触摸板接口那里也没电压。。。

网友A:
查一下,板上有没有5V和3.3V等产生

网友B:
看电感有无电压这个三星显示器程序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电感有无电压这个三星显示器程序容易坏

坏程序 不能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板上有没有5V和3.3V等产生

这块驱动板上集成高压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坏程序 不能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把。

会的,三星的通病这都不知道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的,三星的通病这都不知道吗。。。

  我也是上午才了解,他们说的通病 不就是 屏幕上只显示无信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块驱动板上集成高压板吗

这显示器就这一板板,没集成它用什么点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上午才了解,他们说的通病 不就是 屏幕上只显示无信号么。

反正我告诉你了,你不去试,在这怀疑一辈子也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告诉你了,你不去试,在这怀疑一辈子也修不好

谢谢你了,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的,三星的通病这都不知道吗。。。

还是不行

网友D:
电源指示灯不亮先查电源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那看下供电正常不,有可能主控有问题也说不定,晶振量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看下供电正常不,有可能主控有问题也说不定,晶振量一下

供电都量什么原件 他们说量5V和3.3V 这两路电压要在驱动板上的什么原件上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看下供电正常不,有可能主控有问题也说不定,晶振量一下

我用万用表在驱动板上试了好多地方都没电压 就只有一个14V 是适配器供电插口那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源指示灯不亮先查电源板供电是否正常

大侠,分别都查那几个地方,分别供电都是多少才算正常

网友:
您是客户吧?我们不肯能简单几句话就能教会您维修的。建议送修吧     这里面电路非常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分别都查那几个地方,分别供电都是多少才算正常

你先查下电源板到驱动板的接口   供电分别是多少?再告诉我   注意不要测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都量什么原件 他们说量5V和3.3V 这两路电压要在驱动板上的什么原件上量啊

量下板子上电感等电压都有没有啊

网友:
检测下待机电压吧

网友E:
先把这个铁壳屏蔽罩拆掉,下面有电路,看有没有烧掉,上次我遇到一台19寸的,芯片烧了,主芯片也烧了,就没得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先把这个铁壳屏蔽罩拆掉,下面有电路,看有没有烧掉,上次我遇到一台19寸的,芯片烧了,主芯片也烧了,就没 ...

兄弟你真细心,我把屏蔽罩拆开了 有个8脚的电源芯片烧了个小坑,估计可能就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真细心,我把屏蔽罩拆开了 有个8脚的电源芯片烧了个小坑,估计可能就是这里的问题

估计芯片也少了

网友F:
主要看驱动板工作条件啊,5v。3.3v. 1.8v都正常的话就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看驱动板工作条件啊,5v。3.3v. 1.8v都正常的话就刷程序

这3路电压 分别在哪个原件上测试啊

网友:
先查供电,这还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