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90 la-9631p 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6-05-31):
刷了3次BIOS,换了一个新PCH,故障依旧电流跳2下到0.9    不插内存到0.84
内存有波形
彻底晕了  成了迷途羔羊   其他供电都出了   只有集显供电没出   CPU是好的   放其他电脑上测试了
求大神指点方向

网友:
内存也换过  SDL SDA都有3,3V

网友:
你查一下,内存槽那边是不是有断线的

网友:
你这个是不过内存吧 你可以测下内存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之前修过y480的本子,电流1.0,BIOS,南桥,内存,CPU,都换过,最后查到是因为内存那里断线了

网友:
说错了,我那个是G480

网友A:
不出集显供电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先把EC和南桥BIOS一起刷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出集显供电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不是没cpu复位导致没集显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cpu复位导致没集显呀

不是噢  是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噢  是短线

那个地方断线所以导致u3g沒电压,u3是开启集显供电还是cpu复位电压呢

网友:
看来没集显也难修啊,我看到这里的电路图就没认真分析的,要改了

网友:
cpu的内存模块供电没有,修到过,g470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6-07-05):
维修不简单哦

网友:
修的没脾气了

网友:
楼主还行  我的g400 一样没有cpu集显电压  正在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