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灰屏

楼主(2016-05-31):
记起来似的时候是同行清灰后 就是这样了! 我刷了BIOS也不行 求助大家
华硕

网友:
来自: 中国
量下屏接口看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看看屏线,跟屏线接口

网友:
是不是屏线断了几根数据线。

网友:
灰屏有背光,查查屏开启吧

网友:
这样的情况 先看看一下什么样的显卡 有没有掉料哦啊

网友:
外接有无花屏现象 排除显卡 屏 屏线了吗?

网友:
要查小电压电感

网友:
看下 屏接口的条件够吗

网友:
清灰因散热硅胶粘得紧 取下时容易造成显卡虚焊

网友:
估计是虚焊了 清灰风险好大 好多朋友都中过招 哦米拖佛 我还没遇到过 上帝保佑我一辈子都不要遇到

网友:
我遇到过,刷BIOS好的,不行可能是显卡,修下试试,

网友:
估计是虚焊了 清灰风险好大

网友:
断线了吧。。

网友:
先查屏供电吧。

网友:
肯定是清灰的时候把某个电阻弄掉了,细心点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