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进水烧南桥

楼主(2016-05-31):
版号LA-9641P  故障进水   南桥短路 我也是醉了   连续烧了我2个新桥  现在崩溃中   进水点在南桥  无思路中 没有新的南桥换了

网友:
有供电短路吧

网友:
拆桥以后 你不打值得吗??

网友:
桥的主要供电要打值,否则有多少能烧坏多少。

网友:
明显有短路了,应该是桥的后级电路短路,你把桥接上,供电通过桥直接接地,大电流烧坏南桥

网友:
答对了楼主加分哈

网友:
不上桥还短吗。。

网友:
你量下是不是桥供电过高了

网友:
电压不对,就像电压高了烧EC一样

网友A:
有什么高压串过去了吧,看下上管有没穿

网友:
确认没有短路了  再换桥  桥拆下后量量供电吧  也没几个

网友:
不上桥正常  上桥打值也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高压串过去了吧,看下上管有没穿

板子被我用刀劈两半了

网友:
你看待机3V是否短路直连南桥烧了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的把

网友:
应该是桥共电   有问题  或者待机是不是偏高

网友:
拿到板子有没有第一时间烤板啊

网友:
分数啊 粉刷分数啊 粉刷分数啊 粉刷分数啊 粉刷

网友:
分数啊 粉刷分数啊 粉刷分数啊 粉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被我用刀劈两半了

劈了。。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