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N61,跑码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6-05-31):
杂牌板没法刷bios,跑码一般到D5掉电, 有时勉强看到OC,再下一个就是2A了马上掉电,可反复触发, 强上电不跑码,不插4P不掉,风枪加热单桥还是掉,插不插内存都掉,跑码时测各个供电也有,至于哪个电压先问题不知道如何测啊。 新手学习中,求给点思路,从哪入手。

网友:
可以测下开关引脚和重启引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重点还是io和南桥这边

网友:
可以跑码  一般BIOS是好的  重点看南桥 和IO  还可以放个电 看看是不是一样码

网友:
开关针3.3  ,重启针1.6,开机跳到3.3 ,掉电后又变成1.6正常吗?  我见别的板也是差不多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