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 探讨帖子 关于P2808B0 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6-05-31):
今天帮一朋友看一个图纸发现P2808B0 发现 一个新结构的触发电路  便 看了下图纸     发表下个人看法 1脚VA接前级  2脚VIN 接公共点  3脚维第一开启  通过MOS管与开关键相连接(LID 为高时)按下开关拉低芯片第3脚 芯片8脚输出19V 供给3 5V芯片主供电 3V工作输出电压给EC(3.3V 不受控 设置的默认开启)  EC工作发出信号持续拉低6脚第二开启信号芯片持续输出8脚19V 实现自锁   4脚为快速开机开关 这电路 未使用 另外一图纸接USB_CHARGE_EN 信号经翻译 号大概意思USB 供电开启  信号来自EC 此信号加到P2808第四脚  开启P2808第7脚DD_ON_LATCH 输出DD_ON  后续转换成 EN_5V 加载到3 5V 芯片开启5V 电压   图中可以看出P2808 4脚和7脚可设置一颗电阻保持同步

以上推断纯属个人观点  有失误请指正 谢谢

网友:
细 查找资料 发现上面推论 感觉不太合理  怀疑有另一种可能1脚VA 芯片待机前级导通2脚VIN公共点 得电 8脚直接输出19V 整机进入待机 3V 工作给EC供电EC 工作待机P2808 3脚收到高低高开启信号  6脚与3脚同步输出开机高低高信号给EC   EC 检测到开启信号输出USB_CHARGE_EN   P2808 从7脚输出DD_EN 开启5V

网友A:
想和您请教下,能留个qq吗?

网友:
这个芯片很容易坏,换掉很多返修,我的是直接拆掉短接就好了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和您请教下,能留个qq吗?

学飞的丑鸭 -5

网友(2022-12-23):
淘宝很多卖这个假的芯片。我之前买过几家都是一样。估计是同一个源头的货。后来也是自己分立元件改电路解决。
现在我又碰到一个淘宝假芯片的,丝引3W=,建议不要买,原本是输出LDO3.3V供EC电的,结果输出电压高,烧EC。想拿刀找他造假芯片卖加芯片的人,操他十八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