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55M-S2H REV1.0不触发维修,附亮机备份BIOS

楼主(2016-05-31):
   技嘉GA-H55M-S2H REV1.0板子一块。故障:有待机不触发,3vDUAL_ICH待机电压不正常。

板子型号。

  PCI 待机电压,IO待机都正常,直接略过。测量到FCH待机供电3VDUAL_ICH电压偏高4v左右.
H55的时序我也不太熟,是从徐老师这里看到的时序维修的,链接复制不了,想看的自己去搜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桥的待机供电3vDUAL_ICH,经过LM1117稳压器降压得到的。查看1 2脚相连的电容 电阻。
经过跑线找到了相连电阻 ,电容。为了准确的测量阻值,拆下电阻测量,发现R342阻值偏低了。
从废板拆下,换上。(论坛上有图纸,就不传了)

在上次上电测量,电压3.3v正常了。原来小电阻坏了,作怪。还好不是桥坏了拉低电压。

上CPU===》 上内存===》 上电,正常亮机。菜鸟维修到此结束,见笑了。

技嘉GA-H55M-S2H 1.0.zip

网友A:
哦,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分压电阻坏了。。。。。。

就是电阻变直引起

网友:
桥拉低待机电压的话,1117本身2脚对地阻值会偏低。

网友:
IO的待机与PCI待机正常,桥的待机却偏高。 我也醉了。

网友:
长知识了,太好了

网友:
修的挺好的 没走弯路

网友:
楼主 多发发这种帖子  我也是新手    学到了

网友:
r2接地电阻阻值比原来偏小,那么输出电压也偏小,但你测到电压却偏大,不明

网友:
见识了维修的高手

网友:
真正的高手在迅维

网友:
楼主好人啊,修机器还不忘备份BIOS

网友:
原来电阻低了电压也会变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