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不开机

楼主(2016-05-31):
iPhone6按开机键没反应量待机有1.8v短接c0810还是一样无触发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后级   ,换PMU啊

网友:
慢慢查开机条件啦

网友:
看有没有小电流漏电或开机线到电源通路

网友A:
按着不触发来修呗,洪老师没有说嘛,徐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着不触发来修呗,洪老师没有说嘛,徐兄

我能说我忘了吗

网友:
  我也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接着时序查咯

网友:
先找短路然后量电压 然后排出大电流 然后是大电源 就几分钟排除完了

网友(2019-01-20):
先开待机电流,一般看电流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