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报蓝屏007B的不解之迷

楼主(2016-05-31):
  修电脑,已经五、六年了。现在,我一直有个困惑,在电脑开机之前,我把带有引导系统的u盘,插到主机上开机。xp系统进度条,走了两三下。电脑就蓝屏了,报007B。重启电脑,拿掉u盘,就能顺利进系统了。我就是把硬盘启动第一改在硬盘启动,也还是一样的问题。在bios里,应该想到的办法,都想了。没有办法了。
  还有一个问题,h61平台的主板。要挂两个硬盘,我先把第一个硬盘按正常的装机的方法装好以后。我用diskgen把第二块硬盘,当u盘分区一样。分几个活动分区。第二块硬盘是没有主分区的。装的都是xp,ghost版本的。难道用安装版的系统就好了吗?或者装成win7就好了?bios里的设置,同样的,我都设置过了。就是启动蓝屏。去掉第二块硬盘就进了系统了。可是,一个普通硬盘和一个固态硬盘,同时接到主机上,就不会出现蓝屏的代码。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了。谁能给我一个答案呢?

网友A:
系统破解不完善 造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破解不完善 造成的吧

这个我不同意!!

网友B:
7b这个不好说,我碰到的有的是系统模式不对,或者是别的机器的硬盘挂另外一台机器等会出7B

网友C:
见得最多的就是硬盘模式不对。

网友:
分区MBR格式?挂两块硬盘  第二硬盘一般设置逻辑分区不设主分区,还有就是天空有个安装硬盘模式的可以同时安装  ide ahci ,还可以进到系统后在磁盘管理里面进行分区               没有遇到过两块硬盘蓝屏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得最多的就是硬盘模式不对。

模式我都调过了,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D:
我是遇到过2两块硬盘蓝屏现象,但也是第2块硬盘别的机器拆的里面有系统造成的,你这种情况没遇到过,一般只要格式对,不设置主分区,一般都不会这样啊~~之前还遇到一次是人家笔记本坏了不修,直接在这装了个台式机,然后向把笔记本硬盘里东西拷台式机里,用的也是H61,插上蓝屏,然后换了个老的945主板机器插那个笔记本硬盘就不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遇到过2两块硬盘蓝屏现象,但也是第2块硬盘别的机器拆的里面有系统造成的,你这种情况没遇到过,一般只 ...

哈哈,这个问题,看见简单,有时候,真的很奇妙。

网友:
7b一般是磁盘驱动不对 造成的

网友:
可能要设置主从盘的问题

网友:
一块硬盘设一个主分区 剩下的都改成逻辑分区 第2块也都改成逻辑分区  应该就行了

网友:
硬盘模式设置。 系统文件缺失。 安装的系统太***。。。

网友:
楼主用光盘win pe启动咋样?

网友:
笔记本好像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E:
我也遇到好多插着U盘就蓝屏重启吗,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

网友:
进PCOS的PE。用DISKGEN。把系统硬盘的主分区(系统盘)重建分区表。保存退出。。。保证你爽歪歪!!!!这个问题我这边碰到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好多插着U盘就蓝屏重启吗,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

没人知道这个答案的。

网友:
不用GHOST系统试过没有,这个可能是因为GHOST镜像是在AMD机器上做出来,到INTEL机器上出现莫名奇妙有问题

网友:
7B我还遇到过一个新鬼影病毒引起的

网友:
蓝屏无非就是内存,硬盘模式,和ACHI等问题教多,不行就BIOS直接默认重装系统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的多次了,解决方法:重建主硬盘的MBR。

网友:
重建MBR可以解决

网友:
7b的问题比较多,有时会莫名其妙的出现,

网友:
这里说让你CHKDSK    检查硬盘

网友:
     我遇见过, H61 的板子,一个固态,一个机械,装XP 报7B ,取任意一个就正常,后来百度解决了,好像改什么东西,你搜索一下

网友:
这个一般是硬盘模式不对吧,要么改硬盘模式,要么重新装系统

网友:
我遇到过DELL台机需要改硬盘模式,改后好了!

网友:
会的,插上u盘也报,只遇到同一台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我也遇到过,。

网友:
不想花太多时间去想这个问题,。

网友: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住引导错误,

网友:
重新引导试试

网友:
查出是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7b这个不好说,我碰到的有的是系统模式不对,或者是别的机器的硬盘挂另外一台机器等会出7B

挂双盘蓝屏  单盘正常! 两个盘都写下MBR  保证OK!!

网友:
在BIOS里设置不对,一个是你的硬盘其中一个有问题,不会是IDE接口的硬盘吧,IDE的要在硬盘上跳线 ,不是IDE绝对是你的硬盘问题

网友:
每次看到这个标题
总脑海要误读成什么电脑报  一打开就造成电脑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