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常见问题(综合篇)

楼主(2016-05-31):
电脑的常见问题(综合篇)

  我们的电脑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常常令电脑小白们抓耳挠腮,下面福利来了!以下列举了电脑的常见问题,终于不用求爷爷告奶奶找人维修了,下面由小编带大家仔细看看吧。

  一、内存

  内存是电脑里面不可缺少的一个电子元件,但是它是电脑出问题比较多的一个元件,因为台式机的内存插在主板上的,所以常常会出现内存松动或者是插槽内进灰尘,再或者是内存金手指氧化而出现电脑不能启动,常常出现的状况有:

  1、电脑再开机时出现报警声,而且报警声长鸣

  2、电脑再开机时出现三长一段的报警声

  3、电脑再开机时CPU和电源的风扇正常启动,但是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4、电脑在开机时,CPU和电源的风扇转转停停,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以上还有很多现象这里不一一例举,都是在内存出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

  解决方案:当出现以上问题时,你不用着急,先打开你的电脑主机箱,找到内存位置,如果不知道看一下下图:

图1为内存位置

  当你找到内存后,内存的两边都有卡扣,不要用蛮力拔下,打开两边的卡扣后内存自己会弹出,当你拿到内存后,找到它的金手指,不知道什么是金手指看一下下图:

图2为内存金手指位置

  找到之后,如果手里有橡皮或者是粗糙的布,用橡皮或者是粗糙的布擦拭金手指即可,擦拭完金手指之后并没有改变状况,就用硬纸壳或者是湿巾擦拭内存插槽,注意当你用湿巾擦拭之后,在所有水分风干后再插上内存,这样就可已解决(如果还不行,找其它电脑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其它方面的问题,实在不行就只能找专业维修了)。

  二、显卡

  显卡在电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屏幕显示的效果好与坏显卡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显卡也常常出现各种各样问题,下面我们具体讲一下.:

  1、当你打开电脑时,电脑屏幕没显示,但是音响或者是耳机又正常 进入Windows的开机声。

  解决办法:

      1、检查电脑主机与显示器的连接线是否有松动,如果电脑有独立显卡一定要连接到独立显卡上。

      2、将显卡拔下,注意显卡和主板连接位置一般都会有卡扣,在拔下是注意,不要用蛮力,擦拭显卡的金手指,如果显卡有独立供电,一定要把独立供电插上。

      3、如果以上不能解决,找专业人员检测
  (注意:这里讲一下有人不知道显卡在主机的什么位置,显卡的金手指又是什么,显卡独立供电是什么形状的,请看下图:

图3为显卡位置

图4为显卡金手指位置

图5为显卡独立供电

  2、当你电脑出现红屏或者是花屏,或者是缺色时

  解决办法:

  1、首先拔下显示器和显卡之间的连接线,重新连接,因为出现这种状况有可能是连接线没有插实造成的。

  2、如果没有解决,更换一条连接线,或者是用其他的显示器连接看一下效果。

  3、如果没有解决,那就是你的显卡出现问题,就得找专业人员测试,或者更换显卡了

  4、电脑出现以下状况时,是因为显卡驱动没有上好,如图所示:

图6为显卡驱动未装好情况

  解决办法:在有网络的情况下,下载一个软件“驱动精灵”,检测驱动程序安装就好,没有网的情况下,在装机是都会给你带显卡驱动光盘,放到光驱内安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