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网星2800+ 求思路

楼主(2016-05-31):
1.5vvsb输出5.1v 应该是正常

2,绿色线 输出3.6v 应该也是正常

短接绿黑线 测绿线已经被拉低

风扇不转  没电压输出

KA7500 +lm339

应该从那检测起?

检查ka7500 12脚 4脚?

网友:
各位师傅指一下吧
实在没什么思绪

网友:
没得主开关管全击了

网友A:
可以先从7500的12和4脚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从7500的12和4脚查起.............

已经修复
主开关管击穿
494 连接的三极管s8015 击穿
换了就可以
不过好像没找到真正击穿的原因呢
会不会带带负载再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从7500的12和4脚查起.............

还希望希望师傅再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