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37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5-31):
                           什么都不说,实测19V短路,既然不大电流,原来保护,直接上图,                                                                                                    SONY intel HM65  不触发既然有这样的通病,三个电容其中有一个短路导致,这机子钱好赚就是不好拆和还原,键盘开关排线太容易松和短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 好几个地方。。修了好多。。不过 有时候返修 遇到过换上去 好了。。几天又拿来了  换上去又好了 。。以后没来。。。。

网友:
这机器就是送钱的,拆也很好拆啊

网友:
索尼的东西就是做的难拆。

网友:
这机器通病,修很多了。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老机器了  这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了 不过 这种故障 还是加点权限的好~

网友:
我也喜欢你的头像那个明星她叫什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