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征求关于A1286上电瞬间掉,欠电压保护等维修见解

楼主(2016-05-31):
征求关于A1286上电瞬间掉,欠电压保护等维修见解  触发上电,不显示,电流上去几点几就瞬间掉电。苹果笔记本欠电压等掉电如何维修,如何去保护

网友:
跟普通笔记本一样吗

网友:
有图纸吗,看下图纸可以帮楼主分析一下

网友:
只能切断法测试,找出哪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A:
你可以说具体一点吗?什么电压出来没有哦 你这个都不知道是在什么位置掉电 过内存 还是显示之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说具体一点吗?什么电压出来没有哦 你这个都不知道是在什么位置掉电 过内存 还是显示之前

没过内存,比如CPU电压不出

网友:
显卡电压,CPU电压无,这个机是这样,希望以此举一反三,找到一种模式,一种思路

网友:
这型号机器显卡坏得多,今天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修,开机自动上电,但是电流跑不起来,量到是待机电压不稳定,电压跳动,搞了一下午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显卡出问题多,这个抛开不说先

网友:
可能是我提出的问题难度过高,论坛无人回复

网友:
按时序修。。。

网友B:
可以把复位信号,或者pwrok信号先拉低

网友:
看看后级电压。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复位信号,或者pwrok信号先拉低

先拉低还是拉高,

网友:
为什么说是欠压呢,一般来说要不电压不全要不有短路

网友:
你这是要思路吗???

网友:
就是想问一下苹果笔记本掉电这个修法,瞬间就掉,电流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