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与机械硬盘的对比(上或下?)

楼主(2016-05-31):
固态硬盘与机械硬盘的对比

  这篇我们主要讲一下固态硬盘,很多人问固态硬盘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它在电脑中对整个电脑性能有着怎样的提升。所以我们现在就具体讲一下固态硬盘,它到底在电脑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在其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固态硬盘:简称固盘,用多个闪存储存芯片组合而成的硬盘,分为控制单元和储存单元。

图一为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在接口和使用方法和普通的机械硬盘完全相同,在接口方面都是现在主流的SATA 6.0G/S,在尺寸方面他和笔记本内置硬盘一样,尺寸都是2.5寸,所以它完全适合笔记本和组装机,这可以制作成移动硬盘使用。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它与传统的机械硬盘对比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固态硬盘与普通的机械硬盘的接口和作用相同,尺寸与笔记本的机械硬盘相同都是2.5寸,但是固态硬盘有着机械硬盘不具有的读写速度、质量轻、能耗低等,同时劣势也明显,尽管固态硬盘早已进入市场,但是其价格较高,市场上普通牌子的固态硬盘120G的价格与机械硬盘500G的价格相差无几,有的甚至远远高于机械硬盘,容量较低的不够用,容量高的价格昂贵(这里土豪除外),还有就是一旦固态硬盘的硬件损坏数据很难恢复,还有人认为固态硬盘的寿命有限,所以市面上有一部分人属于观望态度。

图2为固态硬盘

  在这里我要校正一下一些人对固态硬盘寿命的一些狭义的看法,所以我在这里讲一下固态硬盘关于寿命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固态硬盘是由多个甚至是几十个闪存芯片组成,所以有一定的损耗,但是它的损耗是以擦写次数计算的,一般的固态硬盘的擦写次数为3000多次以上,大家一看只有3000多次是不是太少了,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我们这里以120G为例子,它的次数是你每写入120G的数据才算一次,就是说你把这块129固态硬盘写满,才算一次,那我们就计算一下,把固态硬盘的擦写次数定为3000次,那么我们一共能写入3000*120=360000G,我们以你每天写入50G来计算的话你能用360000/50=7200天,那么我们能用多少年呢?7200/365=19.72年,有的人说我一天写入的要比这多,那么我们折半就是9.86年,有的人说官方给的不准,那么我们扣掉小数点,那么就是9年,我相信一块固态硬盘用九年之后肯定有更好的储存硬件代替它了,所以并不用担心它的寿命问题。

  下面我们具体说一下固态硬盘有什么优点:

  1、读写速度快:因为固态硬盘是由闪存芯片组成,没有磁头,所以寻道时间几乎为零,要比机械硬盘快的多,现在大多数厂家自称自己的产品超过500MB/S的读取速度,但是固态硬盘在写的方面要远远高于机械硬盘,一般都是机械硬盘的几十倍以上。

  2、防震抗摔性:因为固态硬盘内部没有机械成分,所以在防震抗摔性上有很好的性能,即使在高速移动下翻转对其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3、无噪音:因为固态硬盘内部由闪存芯片组成,没有机械马达,所以在工作时没有任何的机械运动,所以噪音为0.

  4、 轻便:机械硬盘内有盘片和机械马达,机械硬盘必须在无尘下工作,所以对于盘体有着很高的要求,但是固态硬盘对盘体就没有太高的要求了,所以固态硬盘的重量要远远低于机械硬盘

图3为机械硬盘

  我们再看一看固态硬盘有着那些缺点:

  1、有限寿命:固态硬盘有着一定时间的寿命,虽然它的寿命并没太短,但是相对于机械硬盘来说,也是一个缺点

  2、售价高:虽然现在市场上的固态硬盘并不像以前那样价格高的离谱,但是和机械硬盘对比来看还是有着一定的劣势,市面上的128G的固态硬盘的价格要高于机械硬盘500G的价格,而256G的固态硬盘的价格更是高于机械硬盘2TB的价格,所以在价格方面没有得到消费者很大的认同。

  3、在存储数据方面,虽然固态硬盘的读取速度快,但是它的硬件一旦损坏,里面的数据很难恢复,所以现在市面上那固态硬盘做系统的是现在市面上的主流。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正确的使用方法和保养方法:

  对于固态硬盘的使用和保养,最重要要注意的是,它和普通机械硬盘的保养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你在使用机械硬盘时养成的好习惯,不一定完全适合固态硬盘。下面我们具体说明一下:

  1、不要使用碎片整理:

  碎片整理对于普通机械硬盘变慢的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对固态硬盘来说就是完全不同,甚至是一种折磨,我们平时购买的固态硬盘是消费级的,有着擦写次数,碎片整理大大减少了固态硬盘的使用寿命,固态硬盘有着自己的垃圾回收机制,它的性能要好过机械硬盘的磁盘整理。

  2、小分区;少分区:

  小分区是说在分区时不要将固态硬盘容量都分满,例如:一块128G的固态硬盘,厂商标示是128G,但是会预留一部分作为他用,所以我们在分区时看到的只有110G左右,如果我们在分区时只分出100G的空间,这样固态硬盘的性能会有很好的提升。少分区固态硬盘在分区时关系到4K对齐,4K对齐的固态硬盘性能要高于平时,另一方面固态硬盘的容量比较小,所以一般建议2个分区一下最为合适。

  3、保留足够的剩余空间:

  固态硬盘储存的越多性能越慢,如果某个分区长时间处于90%以上的状态,那么固态硬盘崩溃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所以一定要清理固态硬盘中无用的文件和数据。

  4、及时更新固件:

  固态硬盘的固件和主板上的BIOS有着相同的功能,固态硬盘的固件控制着固态硬盘所有的性能,更新固件不仅直接能提高固态硬盘的性能、稳定性,也能提高固态硬盘的使用寿命,每一次更新固件都可能更行先进的算法,能更大的减少固态硬盘内部不必要的读写。

网友:
固态设计到数据恢复这块怎么样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