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冷机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6-05-31):
前天接到一台11年A1370,版号820-3024-A,故障为,有时开不了机,有时能开机。

拆开来测量,开不了机的时候,电流0.136A,P5VS3,CPUVCCIOS0,PVCCSA,P3V3S5,P1V8S0,这些电压都有了,CPUIMVP_AXG=0V,PPDDR_S3_REG=0V,

然后测PG信号,ALL_SYS_PWRGD=0.06V,查PDF,知道这个东西,直连EC,U2750,Q7950,通过一个0欧电阻直连CPU供电芯片,一一排除,最后锁定Q7950,拆掉,正常了

写这些,没几个字,其实修的时候走了不少弯路,我先弄了EC,拆了好多电阻,最后才弄的Q7950。浪费时间啊

网友:
本以为,故障已经修复,装好丢一边。过了一会再开,电流是上去了,直接到0.82,报警三声。%¥#%¥@#&%*,拆开来看,内存供电还是不出,量U7300,供电5V有,=DDRREG_EN没有,这个信号是PM_SLP_S4_L经过R7911 5.1K电阻过来的,旁边有个滤波电容C7910,这个嫌疑最大,果断拆了,反复测试,总算OK了,把前面拆的Q7950装上,完修

网友:
不错 给你加点分

网友:
没有看明白 有图就最好了

网友(2017-10-06):
楼主这个但是分段式维修哦,哈哈,赞一个。。。。。

网友:
真的太棒了 学习了 给力

网友:
上个图啊兄弟,不然别人怎么给你加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