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5K1T开机电压到0,34A后停止不动

楼主(2016-05-31):
测试了很多地方电压都不正常现在都找不到是哪里没有出电压,求大神指点

网友:
按时序来修,这电流CPU电压可能都没出来。

网友:
各供电电感有电压么,测下,找图纸测时序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这种一般电压都没出全

网友:
测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按时序修 这个CPU供电肯定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