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300-T45暗屏

楼主(2016-05-31):
这个元件是什么?

网友:
大侠  看着像是一个大的保险

网友:
你量看看是不是一端有19V 若一端没有  另一端连屏接口  可以考虑换个保险

网友:
这个是保险啊

网友:
  你是维修人员吗  ?

网友:
送修吧 自己搞不好的

网友:
那个元件是保险,用二极管档测为0R

网友:
楼主是维修人员吗??保险电阻

网友:
就是一个保险~~

网友:
我有个SONY的机器,也是暗屏,接口有19V电压,35针的接口,,,只有定了个屏回来试试了

网友:
LZ一定是新手吧,这个是保险啊,量量有没有电压,

网友:
保险,换掉

网友:
哥们,技术还有待提高

网友:
检流电阻   保险

网友:
我知道是保险,但不确定,笔记本暗屏我已经修好了。

网友:
第一眼  看上去保险

网友:
通  就是好的   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