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无内存电压(进水)

楼主(2016-05-31):
进水腐.IC 也坏了换个新的。  还是不出,1.5v。12脚5v   17脚正常.芯片刚换了,应该没会出问题的了。 没办法只有用最笨的办法挨着个的量电阻,各个脚。最后确定自举电阻pr4605无限大。跟换解决

网友:
进水机一切皆有可能,这个故障用示波器看会很明显

网友:
都腐蚀成这样了

网友:
进水机好搞时非常好搞的,但难搞时,修到死都修不出,如果只是供电问题一般都能搞掂

网友:
进水要么好修要么就不好修

网友:
腐蚀这么严重就坏了一个电阻啊

网友:
腐蚀真严重, 能修好确实还是要有点运气。

网友:
供电开启正常不出电压  boot脚电容  电阻重点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