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720笔记本认到显卡GTX650但是显卡无法使用

楼主(2016-05-31):
同行送过来一个DELL 7720笔记本一开始独立显卡驱动打不上是叹号,换过好几个系统也不行,驱动也都打过(包括原装驱动),BIOS都刷过也不行,怀疑显卡本身损坏发了一个换上去之后也不行,仔细看板子显卡背面有点进水,把进水的地方处理了半天,现在可以打上显卡驱动,玩游戏的时候无法使用独立显卡,只能用集成的,玩一会魔兽世界卡的不行。无法切换到独立显卡。下了两个图纸对着测试一下进水地方有没有电阻有问题的,可以图纸上标的和实际测板子的阻值对不起来。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有可能是那里问题。

网友:
板子太新没办法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DELL5520的机器,先是装不上显卡驱动。黄色感叹号,后来在论坛下载了N个BIOS都不行,再后来进BIOS看到机器型号都不对了,给刷成7520了。。。
突然想起之前机器备份的BIOS来还原,终于可以了,
你看看BIOS里面机器型号对不对吧

网友:
是不是软件问题,英伟达显卡不是有个控制面板可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