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从不开机维修到电池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6-05-31):
                     苹果A1502不开机、电池开机掉电维修
机型:苹果A1502
板号:820-3476-A

故障现象:按开关无反应,不开机;
     据客户描述,此机器进过水,在拿来我这里之前已经清理过了,我拆开后盖一看,果然被清理的很干净,看不出一丝进水的痕迹。插上电源,待机电流正常。

维修过程:既然是不开机,那就先查EC的待机条件,查完EC待机条件再去查桥模块的待机条件。打开电路图,找到L5001,测量EC待机供电PP3V3_S5_SMC_VDDA电压正常,再测量PP3V3_S5_AVREF_SMC也正常。说明EC的待机供电没有问题。

再测量EC的待机时钟,EC旁边有个12M晶振Y5110,如下图:

在测量这个12M晶振的波形时候,一定要按照我这样的方法来测量,否则测不到波形:大家要知道,这个新款的苹果与其它品牌机器不同,EC的这个12M晶振波形不是持续产生的,它只有在全板断电情况下,在通电的一瞬间才有波形,待EC读完程序配置好脚位后,12M晶振就不再工作,等到按开关触发后,12M晶振才再次工作。
所以,首先全板断电放电(即不插电池、不插适配器),然后调好示波器,把示波器探头放在晶振引脚上,再插上适配器给主板通电,结果在通电瞬间没有测到任何波形,晶振引脚一点电平都没有,判断EC坏了。把EC取下:

从网上买了一片料板,拆了个EC植回去,再用示波器测量12M晶振波形,通电后瞬间波形完美,这下终于正常了:

按开关后直接亮机,按开关多试了几次也都正常,装机进系统测 试中:

      本以为就这样修好了,在测试中发现了新问题--单用电池开机瞬间掉电,风扇一转即停。一开始怀疑自己换的EC没换好,但是进系统后能看到电池充电状态,并且可以充电,说明EC可以识别到电池信息,如下图:

此时又开始怀疑电池有问题,可是把电池充满电了再开机,也是一样瞬间掉电,掉电的速度跟没充满电时是一样的,如果是电池问题,应该充满电后能坚持一会才对呀,何况这机器如果要换电池,价格死贵了!不敢买,万一要不是电池问题就亏大了。
       结合以上故障现象,重新分析测量,先测量电池放电管Q7155的G极电压,测得只有5V多,D\S极有12V多,说明放电管没有问题。

然后经过一大堆的测量信号对比,在测量EC发给桥的PM_BATLOW#信号时,发现此信号比SLP_S3信号掉的更快。于是把矛头重新指向EC,于是再买了一片料板,拆了一个EC换上后,测试一切正常。
以下是换下的两个EC和两片料板!

 会员881032元2023-1-17 16:45
 会员5266722元2023-1-9 10:31
 会员9019292元2022-11-23 17:14
 会员4516112元2022-11-8 14:53
 会员8570172元2022-11-6 14:24

网友:
看着老师一步一步的修  再看一次帖子 学习的更深刻了!

沙发~~!~!~!~!~!~!~!~!

网友A:
这是ec不通用么。。

网友:
你那是一楼,这才是沙发!看着黄老师修的!黄老师你还有多少大招没放啊

网友:
厉害  料板多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ec不通用么。。

苹果EC不通用,只能料板上拆

网友B:
多钱买的料板,黄师傅

网友:
黄大神又发飙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值得学习

网友:
黄老师牛X啊

网友C:
竟然买整板,我想问下有没得单买芯片的?

网友:
黄老师技术牛X 又发福利了

网友:
看着老师修机子 分析的一步一步的!理论强大!修起来就是爽

网友:
我是来学习涨知识的

网友:
晶振测波形学习了

网友:
黄总又发了

网友:
黄总 就是厉害

网友:
苹果的EC不通用,学习了

网友:
又一个神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钱买的料板,黄师傅

淘宝一搜一大堆

网友:
黄大仙就是厉害

网友D:
有没有强制拉高试试呢
或许可以省个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买整板,我想问下有没得单买芯片的?

这芯片是带程序的,最好买料板拆

网友E:
买个料板多少钱哇!

网友:
黄总威武!!修机器还是那么的风骚,完全不在话下啊。

网友:
苹果测试晶振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强制拉高试试呢
或许可以省个EC

没有强制拉高测试,后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料板多少钱哇!

打孔的料板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钱买的料板,黄师傅

多少钱 搞的料板?

网友:
EC造成问题蛮致命的!

网友F:
网上几十块钱一片,比买芯片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上几十块钱一片,比买芯片划算

是的,上面的其他芯片 以后还可以用的着。。

网友:
。。。。这个EC 是带资料么?怎么都买料板呢   不买新的新片呢

网友:
这技术 厉害 学习了。

网友:
苹果的机机 料板多才好修啊

网友:
这机子经常碰到,恭喜

网友:
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网友:
黄大师这么牛逼啊 厉害厉害

网友:
前2天修了个电池坏的

网友:
very very gooooooooooooooood alot of info and agood testing and diagnoses

网友:
测试晶振的方法,黄老师是怎么知道的,就只是这一款要这样测晶振吗,还有别的机器也要这样测吗?

网友:
又一个神作,不cuo

网友:
老师历害我们要多多向你请教经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有强制拉高测试,后悔了

黄老师加入强制拉高的话,真的像饼哥说的可以省个EC?

网友:
引用 网友G:
黄老师加入强制拉高的话,真的像饼哥说的可以省个EC?

或许。。。。
需要测试

网友:
黄老师就是吊 看完都是受益匪浅

网友:
买的料板还是坏的。。。。
上机不保。。。都是卖家的理

网友:
学习了,请问PM_BATLOW#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这个牛逼啊

新人求罩 -10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盼船哥多出手!我们也可以学习!

网友:
苹果的ec时钟是这样工作的,蛋碎

网友:
是我就割线搞个高电平的BATLOW

网友:
苹果的EC非得从料板拆,真的是好缺,买不到一样的就意味着这板子没有办法修了,要是能读写EC就好了,期待有高人能写EC程序。。。。

网友:
好几天没来看精华贴了,今天有学到了 黄老师抓波真厉害

网友:
厉害 请问PM_BATLOW#信号正常情况是高电平吗?

网友:
黄老师的维修大作,有多少大招都放出来吧,别藏了,

网友:
苹果的EC就是烦

网友:
EC帮你吹起泡啦 正常啦 温度要低一些 太高温啦 就是挂的那个SMC

网友:
苹果的搞过几个 没有弄明白 感觉苹果的有些难度啊

网友:
看了黄老师的帖子,受益良多,昨天修的一台A1466也参考了黄老师的文章

网友:
老师发多点帖子,受益非凡啊

网友:
黄老师一说就恍然大悟了牛逼牛逼

网友:
大神就是厉害,学习了

网友:
EC不良真麻烦!

网友:
会修苹果才挣钱啊呵呵。。

网友:
基础理论扎实,很快找到故障点,还得多学习哦

网友:
多不好修得机器 啊 艰难

网友:
ec带程序了吧

网友:
EC竟然是12M时钟啊,而且一闪就过,黄老师不说我都不知道

网友H:
EC背面 鼓包了
黄鑫船
不是鼓包,是拍摄角度、光线问题
详情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希望下次楼主多分享些经验贴, 不要等到没分的时候才想起来啊。

网友:
一块料板就好贵的 老师稳稳的思路 诱人啊

网友:
维修过程中最忌讳碰到芯片坏的,看似就换2个EMC,但换第二个的时候需要经验,而且一般也很纠结,很郁闷的,好再换了就好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大神 大神

网友: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要是我换个EC不行,就不敢再往下搞了,

网友:
黄老师又放大招了。

网友:
我曾经有修到过换了3、4片EC才正常的。

网友:
我上次接了一台应该也是EC坏了。没有找到料板放弃看。你是在哪里找到的呢

网友:
学习了,论坛上好的经验太多了

网友:
买了两个料版,那不是亏了哟

网友:
大神就是厉害,这种料板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
楼主牛掰支持一下我给加分

网友:
12M的晶振唯有苹果机子才有。

网友:
老早就打开网页,看看有没黄大湿的杰作没!

网友:
苹果机好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EC背面 鼓包了
不是鼓包,是拍摄角度、光线问题

网友:
有料板好爽,直接对比。话说一直知道有晶振这个东西,一直没碰到过这样的毛病。

网友:
黄老师多多发帖吧我等菜鸟也好多多积累些经验

网友:
记得这料板一片就两三百  两片 五六百  得收多少钱才能拿回成本啊

网友:
从实地出来还没接触过苹果,可惜赚不了这个钱了,也没实力了。唉、、

网友:
请问版主,PM_BATLOW#  电池电量低。这个信号让他强制拉高不行吗  至少应该能排除是这个信号导致的掉电吧

网友:
看了船长的文章,昨天又听了黄老师的苹果分析课,加深了印象,学习了

网友:
船长最初修开机后,电池掉电,怀疑EC不良,果然是高手。
可以测出不良点,让看贴人学到很多啊。

网友I:
这么好的贴子,竟然有人扣船长的分是不是高兴激动手抖了啊。扣的分叫我给撤消了。

网友:
苹果EC网上买的,带程序的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好的贴子,竟然有人扣船长的分是不是高兴激动手抖了啊。扣的分叫我给撤消了。

“多多”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网友:
电池电量低的信号。对比SLP-S3,波先掉,判定EC问题。很明确啊。放电MOS管是P沟道。控制极电压要远小于S极电压,也很明确。楼主焊工好。佩服。

网友:
高手一出,谁与争锋,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黄老师就是厉害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为了下载分我也是拼了

网友:
黄老是的帖就是好,好好学习。

网友:
老师出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老师修机器就是牛X,有强大的理论知识做铺垫,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J:
黄老师,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

网友:
以前换了难怪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黄老师,没有你的日子,我真的好孤单

哈哈,你这是一句歌词

网友K:
修到过最新款的A1466??还是什么 15年十月份的的机器 air  才买来2个礼拜被人故意浇水(谁跟她有仇)然后拿到售后售后说检测费300  不管是否修好  作罢  然后拿到外面店铺 没人能搞 到我手上发现灰屏 是开机了 但是硬盘挂了  可是这个是最新的啊  一个128G的硬盘TB 要1800左右 吓死我了,最后。。。    反正是给她搞好了   忘记了说 我这个小县级市 竟然没有人会装这最新的苹果双系统 哈哈 我又笑了一下

网友:
我这也有台进水的 买的料板还没到

网友:
果然很牛   这主板贵的要死

网友:
还有个瞬间波形,要记住了,以后修到实际测测

网友:
这样修黄老师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修到过最新款的A1466??还是什么 15年十月份的的机器 air  才买来2个礼拜被人故意浇水(谁跟她有仇)然后 ...

哈哈,你这修的也太逗了

网友:
学习了,
大神技术牛逼,
谢谢分享!!!!!

网友:
苹果真难修啊,手工还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你这修的也太逗了

黄老师 不能误解呦  我给她搞好的   别人不会 反正价格我最后报了XXXX元,还给做了双系统 是她自己一开始不知道没有拿过来  这新硬盘很难买 小小县级市 竟然没有人会搞这个 只能俺上场了

网友:
高手,太厉害了,深刻学习,示波器看来用的不错

网友:
修的太少了  苹果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问题之前也有遇到过一直未能解决